关于FPC阻抗板的设计作用探讨

楼主(2021-07-16):
关于FPC阻抗板的设计作用探讨

网友:
1. 电子设备(电脑、通信机)操作时,驱动元件(Driver)所发出的信号,将通过FPC传输线到达接收元件(Receiver),信号在印制板的信号线中传输时,其特性阻抗值 Z0 必须与头尾元件的“电子阻抗”能够匹配,信号中的“能量”才会得 到完整的传输。

2. 一旦出现印制板质量不良,Z0 超出公差时,所传的信号 会出现反射(Reflection)、散失(Dissipation)、衰减 (Attenuation)或延误(Delay)等问题,严重时会传错信 号,死机。

3. 严格选择板材和控制生产流程,多层板上的 Z0 才能符合 客户所要求的规格。元件的电子阻抗越高时,其传输速度才会越快,因而FPC的Z0也要随之提高,方能达到匹配元件的要求。Z0合格的FPC多层板,才算得上是高速或高频讯号所要求的合格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