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不上锡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21-07-16):
焊盘不上锡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设计原因  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会导致焊盘加热不充分

网友:
操作原因

焊接方法不对加热,功率不够,温度不够,接触时间不够

网友:
储藏不当原因

①一般正常情况下喷锡面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完全氧化甚至更短

②OSP表面处理工艺可以保存3个月左右

③沉金板长期保存

网友:
储存时间,焊盘氧化,温度等都有影响,有铅喷锡焊盘最易上锡。沉金和纯锡板就差一些。 具体要看板子分析原因。  祥达丰PCBA-王工187101337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