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焊接好后出现过孔不通的情况,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

楼主(2021-07-16):
PCB焊接好后出现过孔不通的情况,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

网友:
钻孔时引起的不良

板材是环氧树脂玻纤的材料,钻孔过孔后,孔内出现残留灰尘,没有清洗干净,固化后无法沉铜,在飞针测试环节会测试出来

网友:
沉铜引起的不良

沉铜的时间过短,孔铜不饱满,上锡时孔铜融掉不饱满产生不良状况。

(化学沉铜中除胶渣、碱性除油、微蚀、活化、加速、沉铜中的某个环节出问题,显影不尽,蚀刻过度,孔内残留****液没有冲刷干净,具体环节具体分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