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的定义

楼主(2021-07-16):
什么是射频?他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这次咱们来点干货,如有不对的地方,请各位指正。我的导师是搞射频的,以前我可不敢这么说,我一直都说他是搞IC的,最近为了写专栏,我才去搞清了这个问题。什么是射频呢?这就跟鬼一样,常常听说,从没见过。由声音转换成的电信号,它的频率跟声音的频率相同,在几十赫到几千赫之间,叫做音频信号;由图像转换成的电信号,它的频率在几赫到几兆赫之间,叫做视频信号。音频电流和视频电流在空间激发电磁波的能力都很差,需要把它们加载到频率更高的电流上,产生电磁波发射到天空中,这种电流叫做射频电流。——[1]《物理》,九年级,全一册,P157.看完这段,有点明白为啥叫射频了,就是为了发射信号而采用的频率嘛!射频(RF)是 Radio Frequency 的缩写,是作为载体的电磁波,频率越高,在相同时间内可以传输的信息就越多。那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呢,先说结论,不是!这下我们明白了,从几百千赫到769太赫兹,都是射频的范围。为啥是769太赫兹?来,咱们复习一下,可见光波长最短的是紫光,取紫光最短波长

你问我为啥紫外光不算呢?恩,这是个问题,得慢慢讲。在射频里面呢,我们又有五大段频率,第一个波段叫无线电波,波长约为1000m到1m,频率为数百千赫到数百兆赫,是用于广播、电视和移动电话的射频;第二个叫微波,波长约为10m到1mm,频率约为30MHz 到300GHz;第三段呢,是太赫兹波,波长约为3mm到3μm,频率为100GHz到100THz;第四段呢,是红外波,波长约为1mm到760nm,频率约为300GHz到400THz;第五段呢,是可见光,波长约为700nm到380nm,频率约为380THz到770THz。微波和太赫兹波之间有很大一段重叠,没关系,我们还没有广泛利用到100GHz 以上的频率。到了太赫兹频段呢,电磁波在空气中的衰减就很厉害了,红外波和可见光的衰减就更厉害了,穿张纸就衰减没了,更不要说墙了,只能用作室内短距离通信。紫外光的频率最高,只能近距离使用,你不怕被晒黑,还不怕被晒出皮肤癌吗?而我们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,针对的都是非常窄的频率范围的设计,比如用于 4G 通信的射频芯片,只需要工作在约2.4 GHz 的中心频率且有一定带宽就可以了,所以绝大多电路设计人员不关心也不需要关心什么是射频,他们只需要频率、带宽和其他指标。但是理解这个概念,可以让我们更理解一个硬件系统的本质,进而指导我们的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