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有残留的线段选中不了,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1-07-16):
pads中有残留的线段选中不了,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    你先点任意选择,看看这是什么

网友:
    器件封装自己带的吧,移动一下看看残留跟着跑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先点任意选择,看看这是什么

    不是层的原因  整个框选都选不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