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设计问题请教:如何设计一个模拟开关要求5V一上电能产生短时间脉冲

楼主(2021-07-17):
求教:如何设计一个模拟开关要求5V一上电能产生短时间脉冲,此脉冲时间可以控制。比如50ms或200ms,高脉冲可以打开DCDC enable脚,使得SOC可以上电,SOC上电后会产生一个高电平继而接手DCDC的控制。

楼主:
系统上电时序如图

网友A:
时间精度要求高不高,不高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。调整R30,R25,C526可以调整延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间精度要求高不高,不高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。调整R30,R25,C526可以调整延时

版主V587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