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90UB940与DS90UB940N解串器可否无条件替代使用,谢谢帮解!

楼主(2021-07-17):
DS90UB940与DS90UB940N解串器可否无条件替代使用,谢谢帮解!

网友A:
Both are p2p compatible and reg. compatible but UB940N is one upgraded version. For new design , DS90UB940N is recommended.
两者都是 p2p 兼容和 reg。 兼容,但UB940N是升级版。 对于新设计,建议使用 DS90UB940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oth are p2p compatible and reg. compatible but UB940N is one upgraded version. For new design , DS9 ...

但资料上还显示,两者的供电电压有差异的呢【940(1.71V ~ 1.89V,3V ~ 3.6V);940N(1.14V ~ 1.26V,3V ~ 3.6V)】。可否作随机替代?

网友:
供电电压相同 - 6.3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
活性成分 DS90UB940-Q1 DS90UB940N-Q1
Supply voltage
VDD33=3.3V
VDD12=1.2V
VDDIO = 3.3V or 1.8V

网友:
完全兼容 DS90UB940-Q1 DS90UB940N-Q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