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 top243y击穿损坏, 用什么管代替?TOP245Y 、TOP246Y 可以代替吗?

楼主(2021-07-17):
开关电源 top243y击穿损坏, 用什么管代替?TOP245Y 、TOP246Y 可以代替吗?

网友:
TOP245Y 、TOP246Y与top243y相比,能过的电流更大,而其它参数是一致的,所以完成能代替,而且会更好。

但是,top243y击穿损坏通常会是峰值电压过高击穿的,要检查原因,否则仍会出现以上故障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直接代用

网友:
直接替换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