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转C链表

楼主(2021-07-17):
链表是C语言编程中常用的数据结构,比如我们要建一个整数链表,一般可能这么定义:

  • struct int_node {
  •         int val;
  •         struct int_node *next;
  • };

为了实现链表的插入、删除、遍历等功能,另外要再实现一系列函数,比如:

  • void insert_node(struct int_node **head, int val);
  • void delete_node(struct int_node *head, struct int_node *current);
  • void access_node(struct int_node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    struct int_node *node;
  •         for (node = head; node != NULL; node = node->next)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// do something here
  •         }
  • }

  如果我们的代码里只有这么一个数据结构的话,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,但是当代码的规模足够大,需要管理很多种链表,难道需要为每一种链表都要实现一套插入、删除、遍历等功能函数吗?

熟悉C++的同学可能会说,我们可以用标准模板库啊,但是,我们这里谈的是C,在C语言里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?

Mr.Dave在他的博客里介绍了自己的实现,这个实现是个很好的方案,各位不妨可以参考一下。在本文中,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开源界最大的C项目--Linux Kernel,看看Linux内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
Linux内核中一般使用双向链表,声明为struct list_head,这个结构体是在include/linux/types.h中定义的,链表的访问是以宏或者内联函数的形式在include/linux/list.h中定义。

  • struct list_head {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*next, *prev;
  • };

Linux内核为链表提供了一致的访问接口。

  • void INIT_LIST_HEAD(struct list_head *list);
  • void list_add(struct list_head *new, struct list_head *head);
  • void list_add_tail(struct list_head *new, struct list_head *head);
  • void list_del(struct list_head *entry);
  • int list_empty(const struct list_head *head);

以上只是从Linux内核里摘选的几个常用接口,更多的定义请参考Linux内核源代码。

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作来对Linux内核如何处理链表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。

  • #include <stdio.h>
  • #include "list.h"
  • struct int_node {
  •         int val;
  •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list;
  • };
  • int main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head, *plist;
  •         struct int_node a, b;
  •         a.val = 2;
  •         b.val = 3;
  •         INIT_LIST_HEAD(&head);
  •         list_add(&a.list, &head);
  •         list_add(&b.list, &head);
  •         list_for_each(plist, &head)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struct int_node *node = list_entry(plist, struct int_node, list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val = %d\n", node->val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return 0;
  • }

看完这个实作,是不是觉得在C代码里管理一个链表也很简单呢?

代码中包含的头文件list.h是我从Linux内核里抽取出来并做了一点修改的链表处理代码,现附在这里给大家参考,使用的时候只要把这个头文件包含到自己的工程里即可。

  • #ifndef __C_LIST_H
  • #define __C_LIST_H
  • typedef unsigned char     u8;
  • typedef unsigned short    u16;
  • typedef unsigned int      u32;
  • typedef unsigned long     size_t;
  • #define offsetof(TYPE, MEMBER)   ((size_t) &((TYPE *)0)->MEMBER)
  • /**
  • * container_of - cast a member of a structure out to the containing structure
  • * @ptr:    the pointer to the member.
  • * @type:    the type of the container struct this is embedded in.
  • * @member:    the name of the member within the struct.
  • *
  • */
  • #define container_of(ptr, type, member) (type *)((char *)ptr -offsetof(type,member))
  • /*
  • * These are non-NULL pointers that will result in page faults
  • *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, used to verify that nobody uses
  • * non-initialized list entries.
  • */
  • #define LIST_POISON1  ((void *) 0x00100100)
  • #define LIST_POISON2  ((void *) 0x00200200)
  • struct list_head {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*next, *prev;
  • };
  • /**
  • * list_entry - get the struct for this entry
  • * @ptr:    the &struct list_head pointer.
  • * @type:    the type of the struct this is embedded in.
  • * @member:    the name of the list_struct within the struct.
  • */
  • #define list_entry(ptr, type, member) \
  •     container_of(ptr, type, member)
  • #define LIST_HEAD_INIT(name) { &(name), &(name) }
  • #define LIST_HEAD(name) \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name = LIST_HEAD_INIT(name)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INIT_LIST_HEAD(struct list_head *list)
  • {
  •     list->next = list;
  •     list->prev = list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for_each    -    iterate over a list
  • * @pos:    the &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ounter.
  • * @head:    the head for your list.
  • */
  • #define list_for_each(pos, head) \
  •     for (pos = (head)->next; pos != (head); pos = pos->next)
  • /**
  • * list_for_each_r    -    iterate over a list reversely
  • * @pos:    the &struct list_head to use as a loop counter.
  • * @head:    the head for your list.
  • */
  • #define list_for_each_r(pos, head) \
  •     for (pos = (head)->prev; pos != (head); pos = pos->prev)
  • /*
  • * Insert a new entry between two known consecutive entries.
  • *
  • * This is only for internal list manipulation where we know
  • * the prev/next entries already!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add(struct list_head *new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*prev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*next)
  • {
  •     next->prev = new;
  •     new->next = next;
  •     new->prev = prev;
  •     prev->next = new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add - add a new entry
  • * @new: new entry to be added
  • * @head: list head to add it after
  • *
  • * Insert a new entry after the specified head.
  • * This is good for implementing stacks.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(struct list_head *new, struct list_head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__list_add(new, head, head->next)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add_tail - add a new entry
  • * @new: new entry to be added
  • * @head: list head to add it before
  • *
  • * Insert a new entry before the specified head.
  • * This is useful for implementing queues.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add_tail(struct list_head *new, struct list_head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__list_add(new, head->prev, head);
  • }
  • /*
  • * Delete a list entry by making the prev/next entries
  • * point to each other.
  • *
  • * This is only for internal list manipulation where we know
  • * the prev/next entries already!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del(struct list_head * prev, struct list_head * next)
  • {
  •     next->prev = prev;
  •     prev->next = next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del - deletes entry from list.
  • * @entry: the element to delete from the list.
  • * Note: list_empty on entry does not return true after this, the entry is
  • * in an undefined state.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del(struct list_head *entry)
  • {
  •     __list_del(entry->prev, entry->next);
  •     entry->next = LIST_POISON1;
  •     entry->prev = LIST_POISON2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empty - tests whether a list is empty
  • * @head: the list to test.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int list_empty(const struct list_head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return head->next == head;
  • }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__list_splice(struct list_head *list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*first = list->next;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*last = list->prev;
  •     struct list_head *at = head->next;
  •     first->prev = head;
  •     head->next = first;
  •     last->next = at;
  •     at->prev = last;
  • }
  • /**
  • * list_splice - join two lists
  • * @list: the new list to add.
  • * @head: the place to add it in the first list.
  • */
  • static inline void list_splice(struct list_head *list, struct list_head *head)
  • {
  •     if (!list_empty(list))
  •         __list_splice(list, head);
  • }
  • #endif // __C_LIST_H

list_head通常是嵌在数据结构内使用,在上文的实作中我们还是以整数链表为例,int_node的定义如下:

  • struct int_node {
  •         int val;
  •         struct list_head list;
  • };

使用list_head组织的链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:

遍历链表是用宏list_for_each来完成。

  • #define list_for_each(pos, head) \
  •     for (pos = (head)->next; prefetch(pos->next), pos != (head); \
  •             pos = pos->next)

在这里,pos和head均是struct list_head。在遍历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访问节点,可以用list_entry来取得这个节点的基址。

  • #define list_entry(ptr, type, member) \
  •     container_of(ptr, type, member)

我们来看看container_of是如何实现的。如下图所示,我们已经知道TYPE结构中MEMBER的地址,如果要得到这个结构体的地址,只需要知道MEMBER在结构体中的偏移量就可以了。如何得到这个偏移量地址呢?这里用到C语言的一个小技巧,我们不妨把结构体投影到地址为0的地方,那么成员的绝对地址就是偏移量。得到偏移量之后,再根据ptr指针指向的地址,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结构体的地址。

list_entry就是通过上面的方法从ptr指针得到我们需要的type结构体。

Linux内核代码博大精深,陈莉君老师曾把它形容为“覆压三百余里,隔离天日”(摘自《阿房宫赋》),可见其内容之丰富、结构之庞杂。内核里有着众多重要的数据结构,具有相关性的数据结构之间很多都是用本文介绍的链表组织在一起,看来list_head结构虽小,作用可真不小。

Linux内核是个伟大的工程,其源代码里还有很多精妙之处,值得C/C++程序员认真去阅读,即使我们不去做内核相关的工作,阅读精彩的代码对程序员自我修养的提高也是大有裨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