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呀an interpolating frequency sweep with 451 point has been started using

楼主(2021-07-17):
an interpolating frequency sweep with 451 point has been started using Hfss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呀?

网友A:
能具体一点,仿真什么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具体一点,仿真什么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

大概快要结束的时候,就是仿了一天之后出现的

网友:
沒用過海飛絲,只用過AD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