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位传感器有哪几种?

楼主(2021-07-17):
水位传感器有哪几种?

网友:
水位传感器有光电式、浮球式、电容式,探针式水位传感器等等

网友:
光电水位传感器,它包含一个接收器和一个发光二极管。

网友:
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具有价格实惠、灵敏度高、结构简单、安装方便等优点

网友:
今天正好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水位传感器,随便在某宝上搜了一下,最简单的应该是浮球的吧!要看你用在什么场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