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PCB 如何打印出来?

楼主(2021-07-17):
PowerPCB 如何打印出来?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,同问

网友:
可以在菜单File-Cam……中进行,建立一个新的CAM Document后,然后Edit,Output Device选择Print,运行RUN即可。一般先进行打印预览(Preview Selections),看是否超出一页的范围,然后决定是否缩小或放大

网友:
用的什么软件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