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生产制作工艺设计中线路有什么规定?

楼主(2021-07-17):
PCB生产制作工艺设计中线路有什么规定?

网友:
最小线宽: 6mil (0.153mm) 。也就是说如果小于6mil线宽将不能生产,(多层板内层线宽线距最小是8MIL)如果设计条件许可,设计越大越好,线宽起大,工厂越好生产,良率越高 一般设计常规在10mil左右 此点非常重要,设计一定要考虑

网友:
最小线距,就是线到线,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

网友:
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.508mm(20mil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