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在电路设计中该怎么选?

楼主(2021-07-17):
元器件在电路设计中该怎么选

网友:
器件选型是与电路设计并行的,例如一个简单的电阻,你要多大的阻值,功率,封装等,都是电路设计时考虑的。同时要考虑供应问题,就是根据实际情况,你能买到哪家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