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位单片机依旧盛行的原因是啥?

楼主(2021-07-17):
四位单片机依旧盛行的原因是啥?

网友:
因为是特定应用,干嘛就是干嘛的,所以,成本极低就够了,性能差不要紧够用就行,编程难怎么了,软件开发再难也是一次性成本,但是硬成本是每个机器都有的。比如同样的产品,用8bit用c写,软件干了1个月,成本2w,单机bom成本10块,售价20块,一年卖10w个,那你看简单收益是(20-10)*10w-2w=98w。用4bit用汇编写,软件干了3个月,成本就算他10w,单机bom成本5块,一样的东西售价一样20块,简单收益是(20-5)*10w-10=140w,卖的越多赚得越多,所以嵌入式的东西,成本都在软件上才好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