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修改元器件引脚之间的间距?

楼主(2021-07-17):
怎么修改元器件引脚之间的间距?

这样修改对么

没起作用

网友:
这个要在规则里设置呢

网友:
元器件引脚之间的间距只能去pcb封账库修改,但是元件封装都是需要根据封装规格书绘制得,不要随意修改。

像这种同一封装报错,可以勾选忽略同一封装间距报错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