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分析诺顿等效电路?

楼主(2021-07-17):
如何分析诺顿等效电路?

网友:
诺顿定理只对外电路等效,对内电路不等效。也就是说,不可应用该定理求出等效电源电动势和内阻之后,又返回来求原电路(即有源二端网络内部电路)的电流和功率。

网友:
应用诺顿定理进行分析和计算时,如果待求支路后的有源二端网络仍为复杂电路,可再次运用诺顿定理,直至成为简单电路。

网友:
诺顿定理只适用于线性的有源二端网络。如果有源二端网络中含有非线性元件时,则不能应用诺顿定理求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