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t bdata snd=0;请问bdata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1-07-17):
    最近看51单片机,有一句变量定义: bit bdata snd=0;不知道怎么理解,
    帮忙解释一下 bit  bdata; A" H7 J

网友A:
    在单片机C语言中,bit是新增的一个关键词,它是用来定义一个“位变量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单片机C语言中,bit是新增的一个关键词,它是用来定义一个“位变量”

    明白了,位变量,谢谢

网友:
    bdata是把变量定义到数据RAM的可位寻址区,即51系列的20H~2FH单元中,最后bitflag应该是bit flag(和关键字bit中间有个空格)表示定义一个位变量flag,这个flag变量只能是0或者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