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滤波器的十个概念

楼主(2021-07-17):
射频滤波器的十个概念

网友:
衰减: 一个信号通过射频滤波器后,产生的振幅损耗,通常用分贝 (dB) 表示。

截止频点: 通常认为是滤波器频响下降 3 dB 的点。

群时延: 相对于频率的滤波器相位参数。群时延用时间(秒)来计量,可以认为是当振幅调制信号通过射频滤波器时,信号包络发生的传播时间延迟。

插入损耗: 由于分量插入而产生的信号功率损失。

隔离: 为防止信号之间发生意外交互(例如,收发交互),将两个信号相互隔离。

质量因子: 质量因子是谐振电路选择度的一种计量标准,表示为每个往复周期存储能量与损耗能量的比值。

通带: 让信号相对无衰减通过的区域。

纹波: 插入损耗在通带区域的变化。

选择性: 滤波器通过或抑制特定频率(相对于滤波器的中心频率)能力的一种计量标准。通常,选择度表示为当信号通过滤波器时,在相对于滤波器中心频率的一些特定频差点发生的损耗。

阻带: 滤波器达到规定的带外抑制频率所在的频带,表示为分贝。

网友:
前排挤挤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