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中为什么有触发器这种结构?

楼主(2021-07-17):
电路中为什么有触发器这种结构?

网友:
触发器是数字电路芯片最重要的组成单元之一,尤其是D触发器,输出Q或Q#,CP和D都为高电平,CP端一般为时钟信号,所以触发器基本应用带有时钟信号的芯片中,FPGA,CPLD等数字逻辑芯片内部都有触发器。
触发器还可以做寄存器,移位器,加法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