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单个字符‘N’改成字符串‘LED ON’,应该怎么写这个函数

楼主(2021-07-18):
    怎么把单个字符‘N’改成字符串‘LED ON’,应该怎么写这个函数

网友:
    uint8_t msgReceive[512];
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B_ReceiveMsg(msgReceive)==SUCCESS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set(msgTmp, 0, sizeof(msgTmp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ToByte(msgReceive, msgT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sgReceive:%s, %s\n",msgReceive,msgT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set(msgReceive, 0, sizeof(msgReceive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rstr(&msgTmp[3], "Hum_ON")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rstr(&msgTmp[3], "Hum_OFF")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5, GPIO_PIN_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rstr(&msgTmp[3], "Temp_ON")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13, GPIO_PIN_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rstr(&msgTmp[3], "Temp_OFF")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 GPIO_PIN_13, 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}

网友A:
    参考一下字符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参考一下字符判断

    StringToByte会出错怎么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