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问题解答】OLED屏显示编程实践,完全照着视频操作了一遍,但是OLED无显示

楼主(2021-07-18):
OLED屏显示编程实践,完全照着视频操作了一遍,但是OLED无显示。用STM32 ST-LINK Utility打开OLED_Display.hex文件可以正常显示字符和汉字。

网友:
哈哈哈,那估计视频上的软件估计是不完整的吧

网友:
我跟着视频做了一遍,能正常显示,你检查一下细节吧。

网友(2021-08-23):
是OLED的GPIO需要PP,不能OD。
这与外部的上拉电阻也有关系,OC/OD需要外部上拉电阻,本电路中10K上拉电阻较弱,需要使用4.7K的电阻。如果是多个设备并接在I2C总线上,就必须要采用OC/OD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