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

楼主(2021-07-19):
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>0即可 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

网友:
所以才有mos驱动芯片啊。如果自己搭驱动,自举电路了解下

网友A:
今天剛好查到一個公司畫錯好幾年的電路!

网友:
“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?”

没有此事。导通之后,Vs是Vs,Vg是Vg。Vs大于Vg,对N沟功率MOS管,不可能导通。

网友:
导通条件是Vgs>Vth,而非Vgs>0

导通之后,Vd~=Vs,Vg是输入信号,不会受导通条件影响。

网友:
导通之后为什么Vs会>Vg?

导通的是DS极,而不是GS极

Vg是你自己给的信号。

网友:
NMOS原理图,UGS 加上电压后形成N沟道

增强型NMOS原理

增强型NMOS原理

工作原理

工作原理

网友:
    N沟道MOS管一般使用时,S极是接地的,G极是给定电压,所以当VGS>Vth时,NMOS就导通了,不存在导通后VS>VG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剛好查到一個公司畫錯好幾年的電路!

没看到哪里错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哪里错呢

NMOS管VG电压和VS电压差不多相等,没法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