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,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1-07-19):
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nmos导通需要Vg>Vs

网友:
全桥或者半桥,上面那支N沟功率MOS管的源极电位是时刻在变化的,门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必须叠加在源极对地的电压上。所以,要么“自举”,要么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为驱动电路供电。

网友:
全桥驱动电路,一般上管Vs=供电电压Vdd,要让Vgs>Vth,那么就需要一个大于Vdd的电压。故需要自举电路升压,以便于提供这个驱动电压V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