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UC3843设计开关电源时,电流取样电路是怎样确定的?

楼主(2021-07-19):
用UC3843设计开关电源时,电流取样电路有的是通过一个线圈来取的,有的就直接接开关管源级取,请问是怎样确定的?那个线圈是怎样计算的?

网友:
反馈线圈是用来取样电压,从而控制脉宽,控制输出电压稳定的。
开关变换器,是一种高频化电能转换装置。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,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,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,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(PWM)控制IC和MOSFET构成。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,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,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,反而高于开关电源,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。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,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。开关电源以小型、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,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。

网友:
直接接开关管下面取样。

反馈线圈是用来取样电压,从而控制脉宽,控制输出电压稳定的。

你看看3843芯片内部的结构,反馈线圈过来的电压接在比较器上,芯片都有具体的要求,按照这个范围设计就可以了。

另外,建议你不要自己设计变压器,这个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,相当难。并不是理论计算出来就OK了的,影响因素很多,最好请有经验的师傅给你设计一个。

你只要提供你的电压、电流、功率等参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根据你的电路结构而定,反激式,输出小电流的可以在开关管源级去。升压式开关电源建议在储能电感前端取样,3和4脚的电容可以限制最高的输出电流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