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PowerPCB 中加入埋孔?

楼主(2021-07-19):
如何在PowerPCB 中加入埋孔?

网友:
什么软件啊

网友:
在Via的设置中,先增加一种过孔的名称,然后对其进行设置:在“Through”和“Partial”的选项中选择“Partial”,通过以下的两个“Start”和“End Layer”选项就可以设置盲埋孔的开始层和终止层了

网友:
如果使用盲埋孔的话,会增加PCB板成本。如果可以不用的话,尽量不用!省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