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PCB中把文字改为走线层

楼主(2021-07-19):
就是说文字是铜走成的,我要的是有绿油覆盖的。请问用什么层,solder mask top 露铜层。 paste mask top钢网层。 还是用别的层???

网友:
放在TOP层或者BOTTOM层

网友:
如果你要綠漆覆在蓋金屬文字上, 怎麼還會有放在solder mask的考量呢~ (paste mask更不可能)
可以放在top/bottom層,出走線層的gerber時注意一下有沒有勾選該層的text, 最後view圖的時候再注意一下綠漆層有沒有符合你要的

网友:
双击文字后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,有个Layer下拉菜单,选择Silkscreen Top/Bottom层,那么文字就成了顶层或底层的丝印,如果选择Top或者是Bottom层,则文字就会变成铜线,在生成的光绘文件里是可以查看的。

还有一个前提,就是你的这个文字不能是元件的位号,只能是单独输入的文字。

网友:
是否想将文字做成偷空的铜,做在pcb上.如是的话将文字放在其它层上(不要在顶或底即可).

网友:
把文字放在顶层和底层,做加工文件时顶层增加TEXT选项. 印制板加工是所见即所得,每层定义不一样,你的文字只要在顶层或底层输出时和步线是一样,那么做出来必然也是一样.当然线宽要设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