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 DEBUG 应从那几个方面着手?

楼主(2021-07-19):
    电路板 DEBUG 应从那几个方面着手?

网友:
    分模块进行排除

网友A:
    就数字电路而言,首先先依序确定三件事情:
    1. 确认所有电源值的大小均达到设计所需。有些多重电源的系统可能会要求某些电源之间
    起来的顺序与快慢有某种规范。
    2. 确认所有时钟信号频率都工作正常且信号边缘上没有非单调(non-monotonic)的问题。
    3. 确认 reset 信号是否达到规范要求。
    这些都正常的话,芯片应该要发出第一个周期(cycle)的信号。接下来依照系统运作原理与 bus
    protocol 来 debug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就数字电路而言,首先先依序确定三件事情:
    1. 确认所有电源值的大小均达到设计所需。有些多重电源的系统 ...

头头是道啊,牛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