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tlab fatal: The remote end hung up unexpectedly

楼主(2021-07-19):
    网上试过很多方法了都不行,
总是到 Delta compression using up to 2 threads.
Compressing objects: 100% (17094/17094), done.
    Writing objects: 23% (4049/17483), 836.30 MiB | 100.78 MiB/s 就不动了
设置了git config --local http.postBuffer 1957286400,
    gitlab也设置了Maximum attachment size 和 Maximum push size = 5000
    但是就不行?看日记
2020/07/08 16:23:30 [error] 20218#0: *859 client intended to send too large chunked body: 262138870+16372 bytes while sending request to upstream,
    这到底还要设置哪儿

网友A:
    还是要静下心来,慢慢弄,毕竟天气这么热

网友:
    这个错误就是postBuffer设置的问题,一般设置正确就可用了
实在不行使用ssh://的模式,不是用户http的模式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要静下心来,慢慢弄,毕竟天气这么热

    老哥说的很对啊,天热,要静心,然后脑子就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