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stribute后,零件距离板框非常远

楼主(2021-07-19):
    从component explorer中把零件直接distribute进来,会距离板框非常远,请问是为什么?版本是VX.2.6

网友A:
    Fixture outline不合理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Fixture outline不合理可能

Fixture outline和board outline一样大
另外问一下,Fixture outline有什么用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Fixture outline和board outline一样大
另外问一下,Fixture outline有什么用处?

    没什么好处,排版或者夹具的时候有用。平时可以忽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Fixture outline不合理可能

    把manufacturer outline 设置和board outline一样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manufacturer outline 设置和board outline一样看看

工作区间也是一样大的,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调入零件摆放位置与0,0的关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