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块sd6834代换sd6832可以吗?

楼主(2021-07-19):
电源块sd6834代换sd6832可以吗?

网友:
sd6834完全可以代换sd6832。6834功率大于6832,基本参数一致。

6834:10A14w;6832 :6A 7w。
电源模块是可以直接贴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供应器,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(ASIC)、数字信号处理器 (DSP)、微处理器、存储器、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(FPGA) 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。

网友:
sd6834完全可以代换sd6832。6834功率大于6832,基本参数哦和管脚一致,6834:10a14w,6832 :6a7w。

网友:
可以替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