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系统 fpg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各自应用于什么场合

楼主(2021-07-19):
嵌入式系统 FPG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各自应用于什么场合

网友:
嵌入式系统(Embeded System)和FPGA之间没有必然的区别和联系。嵌入式系统是“控制、监视或者辅助装置、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置”,是一整套的架构,包含硬件和软件。而FPGA是一种芯片,可以通过编程在上面完成种种功能,当然也可以完成嵌入式系统的功能。

网友:
FPGA因为其灵活性和可定制性一般用于需要快速推向市场的产品当中

网友:
fpga是将你的逻辑以硬件电路的形式表现出来,嵌入式软件是硬件逐条运行的。所以有些功能,fpga上只要一个节拍脉冲就能吐出结果了,而嵌入式软件的话,一个脉冲只能执行一条指令。

fpga效率高,成本高,mcu成本低,效率相对低,但更灵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