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2007 在PCB上更改了标注和线路怎么把他的ECO倒到原理图上

楼主(2021-07-19):
pads 2007 在PCB上更改了标注和线路怎么把他的ECO倒到原理图上

网友:
打开原理图和PCB文件,点原理图的工tool,再点 pads layout...,打开之后,选择design,下面有一个eco From Pcb,就可以了,

网友:
重新打开元件类型编辑器,打开您自己建的r1,在类型编辑页面把pcb封装和cae封装检查一遍看是否关联好了,建议您把cae封装和pcb封装都放在类型目录下,保存退出,然后把上面的r1删掉重新从库中放置元件,再导入网表或eco看看。

网友:
看看别人怎么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