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中整流桥在哪个元件库中

楼主(2021-07-19):
Pspice中整流桥在哪个元件库中

网友:
可以用二极管构造

网友:
二极管有一个奇纳电压bv,您使用的d1n4150 bv电压是75.37v,高于这个电压二极管被击穿,电平保持在击穿电压处(这点有待考究,因为我也还不明白为什么就能削掉多余电压),其实主要是您的输入电压偏高,如果您将311v改成75v,就能看到全波,(负半轴电压也镜向到正半轴),那个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了.

网友:
想看别人怎么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