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,在开关电源里开关管激励不足有可能会导致开关管损坏,请问这是为什...

楼主(2021-07-19):
请教各位大神,在开关电源里开关管激励不足有可能会导致开关管损坏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功率开关管激励不足,就不能使功率开关管完全导通,其管压降会增加。管压降增加意味着功率管导通损耗变大,功率管由于过热而损坏。

网友:
这是开关管最大的悲哀,提高启动速度(阻容等),增加导通后的饱和度,都可以减小你说的问题

网友:
功率管由于过热而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