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用led会由于各种因素或自身的质量问题和错误,这是为什么?

楼主(2021-07-19):
我们用led会由于各种因素或自身的质量问题和错误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不同型号灯具的发光效果与制造商不同。一般来说,很少有公司会这样做,他们会要求一个统一的批次来防止这个问题。同一厂家,不同批次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。当你犯错误时,你必须避免这种非常低的错误。

网友:
泄漏,如在某些装置的现场有某种泄漏,或当线路处理不好时,或当接头连接不好时,可从第二个字开始,中心以泄漏开始,连接末端的粘合布打开。熨斗是造出来的。这一要求在生产线的制造中是很好的,可以重复检查。

网友:
如果将led串联,则电源的主线先接第一个字,然后是第二个字后的电流,会变得越来越小,电流越小,亮度就越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