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贴片元器件不完全取代传统元器件,就像电脑主板那样还有点传统的元器件?

楼主(2021-07-19):
为什么贴片元器件不完全取代传统元器件,就像电脑主板那样还有点传统的元器件?

网友:
贴片元件个头小,容易集成,这是它的优点,缺点就是耐高压、大电流的能力很弱,而且贴片的电容(指无极的那种)容量很小,不能代替大电容;主板上的传统元件大多是电容是吧?其实这种也有贴片的,仅仅是引脚贴片,个头是小不了的。

网友:
贴片元件都是小容量的电阻和电容,大容量的做不了,电感等也做不了贴片元件

网友:
不能完全取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