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生成bom没有value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7-19):
pads生成bom没有value怎么解决?

网友:
pads生成的bom没有value。这样就得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去看。和orcad的料单对比。

网友:
orcad中,元件的属性是有value的。查了一下。是因为orcad在生成网表时,设置输出信息的问题。PCB Footprint中加上value就可以了。这样生成的网表就包含value信息。pads导入这个网表,得到bom,value选项就有值啦。

网友:
遇到同样的问题,同问

网友:
pads logic的report可以报告value。file/report,弹出对话框“器件清单--设置”里添加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