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克示波器无法正常开机该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1-07-19):
说到示波器,就不得不提到泰克示波器。泰克拥有全面的数字示波器系列:基础示波器、混合域示波器和高性能示波器,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丰富的服务和技术支持,得到全球大多数工程师的青睐。然而再好的示波器,也有“打盹”的时候,经常有客户问:泰克示波器不能正常开机了怎么办?
安泰测试示波器维修工程师刘工根据日常维修的经验,帮大家总结了以下解决方法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:
泰克示波器不能正常开机不一定是故障,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处理:
1.请检查示波器电源线是否接好,供电插板是否打开;
2.检查示波器电源线接入口是否有开关,开关是否打开;
3.如果是带有操作系统的示波器,请将示波器连接好电源,并处于待机状态,放置1天后再打开,有可能是BIOS 电池长时间没有充电导致;
4.请检查示波器电源保险,如果示波器加电后只启动一下,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故障;
5.如果示波器启动后开机画面一闪而过,就进入黑屏,或者驻留启动画面,有可能是内部系统自检发现故障,此时就需要维修;
6.如果检查完毕后,黑屏,有可能是电源故障,但是也不排除由于其它故障引起的问题,需要维修工程师帮您进一步免费排查;
以上内容由安泰测试维修中心提供,如果您有泰克示波器、频谱分析仪、吉时利原表、网络分析仪、热像仪等仪器维修,欢迎咨询安泰测试,安泰测试可维修以下故障:
1、不能开机、花屏、黑屏;
2、输入阻抗异常、无基线、无信号、带宽不足;
3、按键无反应、调节旋钮无响应;
4、不认存储介质、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;
5、其他故障问题等。

网友:
泰克示波器无法正常开机的处理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