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只需要接上额定直流电压即可发声?

楼主(2021-07-19):
为何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只需要接上额定直流电压即可发声?这种蜂鸣器可以接音频输出信号作为普通喇叭用吗,为什么?. y/ `  M  h$ [3 R

网友:
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有固定频率震荡电路,加上VDD就可以发声。 内部震荡频率是固定的,不能用作普通喇叭

网友:
有源压电式蜂鸣器内部有振荡电路(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组成)和驱动电路,所以只需提供直流电源即可发声。又因为内部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是固定的,所以只能发出一种声音,不能用于普通喇叭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