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中二极管D1、D2 有什么作用?求指导一下。

楼主(2021-07-19):
请问下图电路中二极管D1、D2 有什么作用?

网友:
    消除交越失真,在-0.6v-0.6v这个区间是不导通的  所以加了两个二极管使其连续

网友:
    乙类推挽放大会有交越失真,这两个二极管就相当于给三极管的PN结一个偏置电压

网友:
    在Vi 输入电压接近于零时,D1、D2 给三极管T1、T2 提供偏置电压,使T1、T2 维持导通,以消除交越失真。

网友:
    高手在民间,学习了。

网友(2021-08-18):
    楼上大神们正解

网友:
    以上说的都是正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