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与FPGA之间通信

楼主(2021-07-19):
目前想做ARM嵌入linux将FPGA做为一个数据处理功能,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呢!

网友:
    你先了解了解相关资料

网友:
    一般都用下面的方法
    1:通过PIO 连接
MCU和FPGA相对简单数据传输来说比较简单,包括传输32位的地址, 32位数据,还有一些控制信号的控制。

2:通过外部总线接口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