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色值的显示

楼主(2021-07-19):
有一组颜色值Lab在excel中有序排列, 想要输出对应的颜色图像,并在excel中有序排列

网友A:
    去看 Colormaps 中,Predefined Colormaps这一节,里面好多预设好的颜色条,比如 parula 之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看 Colormaps 中,Predefined Colormaps这一节,里面好多预设好的颜色条,比如 parula 之类

我去看看,谢谢你

网友:
    自己按需要的顺序把原序列排好,根据需要颜色的个数,假设10个吧,使用 c = parula( 10 ); 这样的语句生成10个颜色构成的矩阵c,然后根据序号调用某个颜色去显示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