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使用复用(Reuse)功能的一些体会

楼主(2021-07-19):
Reuse和被reuse部分必须有相同的以下的部分:
相同的Part type、相同或相似的网络、相同的DECAL封装。
对于相同的Part type的要求:
1、 必须使用标准库中的Part type以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。
2、特别指出:相同的Part type包括相同的Logic Family。Logic Family信息在Part Eidtor的环境下,Part Information for Part的对话框的General的面板中。Logic Family的信息有:ANA、BGA、BPF、BQF、CAP、CFP、CLC、CMO、CON、CQF、DIO、DIP、ECL、EDG、FUS、HMO、HOL、IND、LCC、MOS、OSC、PFP、PGA、PLC、POT、PQF、PSO、QFJ、QFP、QSO、RES、RLY、SCR、SKT、SOI、SOJ、SOP、SSO、SWI、TQF、TRX、TSO、TTL、VSO、XFR、ZEN。如果一个器件的Logic Family的信息不同,在不同的PCB文件之间是无法reuse的。造成很多的工作无法重复利用。
3、以上是网上copy的,以下是我自己的体会:
     3.1原理图里面的器件,每个相同部分的所有器件都必须一模一样(修改了参数,或者某个通道的某个器件属性里面有增加东西也不行),最好是其它通道的原理图从参考通道复制再粘贴,只要再修改对应的网络即可;
     3.2 PCB布完一个通道的线后再做复制,复制的时候需要注意解除所有器件的锁定状态,也不要有其它多余的东西(如丝印,多余的2D线等与本通道无关的东西);
     3.3 复用的时候,需要Reuse的通道的器件不能有被锁定的;
     3.4 技巧:Reuse之前,先选中参考通道的某个器件(如主芯片等比较容易定位的器件),然后SO 0 0,将此器件坐标设为 0 0,然后再右键“任意选择”,选择参考通道的布线,过孔,器件,然后设置参考原点(S 0 0,回车后鼠标定位到参考原点了,这时候点下鼠标,将复用模块的参考原点定位到参考通道的原点),后面Reuse的时候,放置之前可以先S x y(x=要间隔的距离,y = 0即可),然后再单击鼠标左键即可。

网友:
    个人觉得就模块复用而言,还是Allegro好用一些

网友:
    模块复用太香了

网友:
    器件被锁住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