盘点常见电子元器件极性识别方法,图文并茂

楼主(2021-07-19):
      极性元件在整个PCBA加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,因为方向性的元件错误会导致批量性事故和整块PCBA板的失效,因此工程及生产人员了解SMT极性元件极为重要。
极性定义:极性是指元器件的正负极或第一引脚与PCB上的正负极或第一引脚在同一个方向,如果元器件与PCB上的方向不匹配时,称为反向不良。
极性识别方法:
1、片式电阻 无极性

2、电 容
2.1 陶瓷电容 无极性

2.2 钽电容 有极性

PCB板和器件正极标示:
1)色带标示;
2)“+”号标示;
3)斜角标示。

2.3 铝电解电容 有极性

零件标示:色带代表负。
PCB板标示:色带或“+”号代表正极。

3、电 感
3.1 片式线圈

片式电感等两个焊端封装无极性要求。

3.2 多引脚电感类
多引脚电感类有极性要求。
零件标示:圆点/“1”代表极性点。
PCB板标示:圆点/圆圈/"*"号代表极性点
4、发光二极管4.1 SMT表贴LED
表贴LED有极性。
零件负极标示:绿色为负极。
PCB负极标示:
1) 竖杠代表;
2) 色带代表;
3) 丝印尖角代表;
4) 丝印“匚”框代表。

5、二极管
5.1 SMT表贴两端式二极管

表贴两端二极管有极性。

零件负极标示:
1)色带;
2)凹槽;
3)颜色标示(玻璃体)。

PCB负极标示:
1)竖杠标示;
2)色带标示;
3)丝印尖角标示;
4)“匚”框标示。
6、集成电路
6.1 SOIC类型封装

这类封装有极性。

极性标示:
1)色带;
2)符号;
3)凹点、凹槽;
4)斜边。

6.2 SOP或QFP类型封装

这类封装有极性。

极性标示:
1)凹点/凹槽标示;
2)其中一个点与其它两/三个点的(大小/形状)不同。

6.3 QFN类型封装

这类封装有极性。
极性标示:
1)一个点与其它两个点(大小/形状)不同;
2)斜边标示;
3)符号标示(横杠/“+”号/圆点)。
7、BGA封装芯片
零件极性:凹点/凹槽标示/圆点/圆圈标示。
PCB板极性:圆圈/圆点/字母“1或A”/斜角标示。

零件极性点对应PCB上极性点。

网友:
    元器件的极性很重要,万一搞反了,直接就废了

网友:
    极性标识很重要的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