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复杂元件的结构图dxf文件,如何方便的用allegro制作封装

楼主(2021-07-19):
RT,谢谢,搜了半天,没找到好办法啊,导入只有结构图,焊盘怎么整?焊盘排的没有规律

网友:
    根据结构图算焊盘坐标吧。

网友:
    直接将dxf导入dra里面去,然后将dxf线段change到丝印层去,丝印就不需要自己画了,焊盘位置也可以按dxf直接摆放,然后标注出来检查下数据对不对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