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电路板尺寸固定的情况下,如果设计中需要容纳更多的功能,就往往需要提高 PCB 的...

楼主(2021-07-19):
在电路板尺寸固定的情况下,如果设计中需要容纳更多的功能,就往往需要提高 PCB的走线密度,但是这样有可能导致走线的相互干扰增强,同时走线过细也使阻抗无法降低,请专家介绍在高速(>100MHz)高密度 PCB 设计中的技巧?

网友:
还必须专家吗

网友:
赤裸裸的打击啊

网友:
不是专家,只是个人的一些观点:
1.控制走线特性阻抗的连续与匹配。
2.走线间距的大小。一般常看到的间距为两倍线宽。可以透过仿真来知道走线间距对时序及信号完整性的影响,找出可容忍的最小间距。不同芯片信号的结果可能不同。
3.选择适当的端接方式。
4.避免上下相邻两层的走线方向相同,甚至有走线正好上下重迭在一起,因为这种串扰比同层相邻走线的情形还大。
5.利用盲埋孔(blind/buried via)来增加走线面积。但是 PCB 板的制作成本会增加。
在实际执行时确实很难达到完全平行与等长,不过还是要尽量做到。除此以外,可以预留差分端接和共模端接,以缓和对时序与信号完整性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