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T4115的输出电压范围

楼主(2021-07-19):
看PT4115的资料,只写了输入电压8-30V,输出电流可达1.2A。
但输出电压不知道其范围,资料上有例图是分别驱动1个和3个1WLED都可以,相对于输出电压分别是3V、9V。就是电感和采样电阻值要变化。难道在一定范围内的输出电压,就是由这2个决定?但采样电阻是决定输出电流大小的啊。
谢谢哪位知道的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输出电压是根据负载需要浮动的,但不会超过输入的最高电压

网友:
    驱动LED是一个恒流源,它只控制电流,而电流就又那个电阻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