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在pcb中怎么改字体的大小?

楼主(2021-07-19):
AD在pcb中怎么改字体的大小?

网友:
要该很多吗

网友:
改一两个就直接双击,然后改成你想要的大小就可以了

网友:
选择后在属性框改大小,如果是改丝印字体的大小,可以查找相似后在属性框批量更改

height 指字体高度

width  指字体宽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