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 ln 命令

楼主(2021-07-19):
Linux ln(英文全拼:link files)命令是一个非常重要命令,它的功能是为某一个文件在另外一个位置建立一个同步的链接。

当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目录,用到相同的文件时,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个需要的目录下都放一个必须相同的文件,我们只要在某个固定的目录,放上该文件,然后在 其它的目录下用ln命令链接(link)它就可以,不必重复的占用磁盘空间。

语法
ln [参数][源文件或目录][目标文件或目录] 其中参数的格式为
[-bdfinsvF] [-S backup-suffix] [-V {numbered,existing,simple}]

[--help] [--version] [--]

命令功能 :
Linux文件系统中,有所谓的链接(link)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档案的别名,而链接又可分为两种 : 硬链接(hard link)与软链接(symbolic link),硬链接的意思是一个档案可以有多个名称,而软链接的方式则是产生一个特殊的档案,该档案的内容是指向另一个档案的位置。硬链接是存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,而软链接却可以跨越不同的文件系统。

不论是硬链接或软链接都不会将原本的档案复制一份,只会占用非常少量的磁碟空间。

软链接:

1.软链接,以路径的形式存在。类似于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快捷方式
2.软链接可以 跨文件系统 ,硬链接不可以
3.软链接可以对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进行链接
4.软链接可以对目录进行链接
硬链接:

1.硬链接,以文件副本的形式存在。但不占用实际空间。
2.不允许给目录创建硬链接
3.硬链接只有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才能创建
命令参数
必要参数:

-b 删除,覆盖以前建立的链接
-d 允许超级用户制作目录的硬链接
-f 强制执行
-i 交互模式,文件存在则提示用户是否覆盖
-n 把符号链接视为一般目录
-s 软链接(符号链接)
-v 显示详细的处理过程
选择参数:

-S "-S<字尾备份字符串> "或 "--suffix=<字尾备份字符串>"
-V "-V<备份方式>"或"--version-control=<备份方式>"
--help 显示帮助信息
--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
实例
给文件创建软链接,为log2013.log文件创建软链接link2013,如果log2013.log丢失,link2013将失效:

ln -s log2013.log link2013
输出:
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l
-rw-r--r-- 1 root bin      61 11-13 06:03 log2013.log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n -s log2013.log link2013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l
lrwxrwxrwx 1 root root     11 12-07 16:01 link2013 -> log2013.log
-rw-r--r-- 1 root bin      61 11-13 06:03 log2013.log
给文件创建硬链接,为log2013.log创建硬链接ln2013,log2013.log与ln2013的各项属性相同

ln log2013.log ln2013
输出:
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l
lrwxrwxrwx 1 root root     11 12-07 16:01 link2013 -> log2013.log
-rw-r--r-- 1 root bin      61 11-13 06:03 log2013.log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n log2013.log ln2013
[root@localhost test]# ll
lrwxrwxrwx 1 root root     11 12-07 16:01 link2013 -> log2013.log
-rw-r--r-- 2 root bin      61 11-13 06:03 ln2013
-rw-r--r-- 2 root bin      61 11-13 06:03 log2013.log

网友:
